[STM32F1] 小弟初学STM32有问题

楼主(2015-09-09):
程序我是移植网上别人的代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错误,

多谢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STM32F103

网友A:
头文件没添加吧

网友B:
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C:
应该是头文件没添加

网友D:
没看到提示啊,给个提示看看。

楼主:
什么头文件

网友E:
编译的时候,没有提示吗?
看它说哪个没定义,就把定义的头文件找出来,加进去。

再有,检查一下include的搜索路径,是不是被设置成绝对路径了。所以移到你的电脑上就不行了。

网友:
头文件没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