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wm基本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我弄了一个最基本的PWM信号输出,什么处理都不做       但是这信号出现了好多问题,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它不是持续,稳定的输出波形,  而是输出一段好的波形  过一段不规律的时间  出现一个 间隙没有波形的 和出现一个脉宽比较大的波形。     PWM信号是受什么影响的,我在手册上面没看到这类问题  求帮助  :)

PWM信号的问题的某一段

PWM信号的问题的某一段

同上

同上

我理想中的PWM信号

我理想中的PWM信号

楼主:
来个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include <pic.h>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 & PLLEN_OFF & STVREN_OFF & BORV_HI & LVP_OFF);

void main()
{

     OSCCON=0b01101000;        //震荡控制  4Mhz
     OPTION_REG=0x00;        //最高位使能上拉电阻  0
     CM1CON0=0x00;                //比较器0
     CM1CON1=0x00;                //比较器1

     PORTA=0b00001111;         //读端口的电平
     TRISA=0b00010000;        //端口的方向配置位
     ANSELA=0b00000000;        //数字 模拟输入

     //WPUA=0b00101111;  //弱上拉使能
    //pwm设置
    PR2=100;                 //PWM周期
    CCPR1L=((0x04>>2)&0xff);  //占空比
    CCP1CON=(((((0x04<<2)&0x03)<<4)|0x0c)&0xfc);   //    4US
    T2CON=0x05;                        //打开TIMER2的分频器
    while(1)
    {
         ;
     }

}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CPD_OFF & BOREN_OFF & ...

MCU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型号是什么?

pic12f1822

网友B:
楼主程序WHILE(1)呢?难道需要循环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WHILE(1)呢?难道需要循环初始化????

恩 抱歉 有while(1)的  我忘记弄上来了  初始化之后就一直死循环

网友A:
按手册上的步骤的话, 先将pwm输出的io口设为输入,然后设置PR2, CCP1CON, CCPR1L, 设置T2CON, 最后将io口设为输出;
另外你需要在main函数末尾添加一个while(1); 保证程序不会循环执行设置那部分的代码;

我觉得写个简单的代码测试一下,比如写一个50%占空比,频率低一些的设置,然后观察一下输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上的步骤的话, 先将pwm输出的io口设为输入,然后设置PR2, CCP1CON, CCPR1L, 设置T2CON, 最后将io口 ...

en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上的步骤的话, 先将pwm输出的io口设为输入,然后设置PR2, CCP1CON, CCPR1L, 设置T2CON, 最后将io口 ...

恩 我把占空比调大之后没有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了  ,但是频率下降了好多  我的频率想弄上去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我把占空比调大之后没有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了  ,但是频率下降了好多  我的频率想弄上去怎么搞。 ...

提高频率的方法有:
1.提高系统时钟频率
2.降低Timer2的预分频比率
3.减小PR2的值

其中减小PR2的值将同时降低PWM的分辨率;

手册中的PWM相关章节中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可以参考;

网友C:
楼主好些地方没设置,还有CCPR1L,CCP1CON还不知直接赋值呢,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