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全速USB BULK通讯,把最大包设置成128B竟然可以成功

楼主(2015-09-09):
看USB协议说全速通讯BULK最大包是64Byte,但是突然心血来潮试了一下128byte的设定。居然通讯成功。
先上图。

可以确定不是驱动导致的抓了2次数据包合并的。

在ENDPOINT1 回调函数中是这样定义的。
void EP1_IN_Callback (void)
{
        int i=0;
        for(i=0;i<1024;i++) buf[i] = flag;
        UserToPMABufferCopy(buf, ENDP1_TXADDR, 128);
        SetEPTxCount(ENDP1, 128);
        SetEPTxValid(ENDP1);
        printf("%d\r\n",flag);
        flag++;
}

描述符是这样:(只修改了ENDPOINT1 IN的最大包数)
/* USB Standard Device Descriptor */
const uint8_t Virtual_Com_Port_DeviceDescriptor[] =
  {
    0x12,   /* bLength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01*/
    0x10,
    0x01,   /* bcdUSB = 2.00 /
                0xd0,   /* 测试设备/
    0x00,   /* bDeviceSubClass */
    0x00,   /* bDeviceProtocol */

    0x40,   /* bMaxPacketSize0 */
    0x83,
    0x04,   /* idVendor = 0x0483 */
    0x40,
    0x57,   /* idProduct = 0x5740 */
    0x00,
    0x01,   /* bcdDevice = 2.00 */
    0,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manufacturer */
    0,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product */
    0,              /*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device's serial number */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

const uint8_t Virtual_Com_Port_ConfigDescriptor[]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VIRTUAL_COM_PORT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no of returned bytes *///ÃèÊö·û×ܳ¤¶È
                0x00,
    0x01,   /* bNumInterfaces: 2 interface */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
    0x00,   /*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
    0x60,   /* bmAttributes: self powered */
    0x32,   /* MaxPower 0 mA */

    /*Interface Descriptor*/
    0x09,   /*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
    0x04,  /* 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
    /*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
    0x00,   /*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
0x02,   /* bNumEndpoints: One endpoints used *///¶ËµãÊý
0xdc,   /* bInterfaceClas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²âÊÔÉ豸ÀàÐÍ */
0xa0,   /* bInterfaceSubClass: Abstract Control Model */
0xb0,   /* bInterfaceProtocol: Common AT commands */
    0x00,   /* iInterface: */

    /*Endpoint 1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05,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81,   /* bEndpointAddress: (IN1)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0x80,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

    /*Endpoint 3 Descriptor*/
    0x07,   /*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
    0x05,   /* bDescriptorType: Endpoint */
0x02,   /* bEndpointAddress: (OUT2) */
0x02,   /* bmAttributes: Bulk */
    0x40,             /* wMaxPacketSize: */
    0x00,
    0x00   /* bInterval: ignore for Bulk transfer */

  71.   };
到底是怎么回事,望高手答疑。

网友A(2015-11-06):
full speed协议是64字节,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楼主这样可以是因为usb模块有缓冲,实际还是按照64bytes每个packet发出去的,
请问可以看到时间吗,包发出的时间

网友B:
必须是64字节一包发的.pc 端驱动发现你设置错了.就会自动给你改成64.然后按64读.设备端是可以计数128的.当然,你这么算只是硬件容错范围.你应该用协议分析仪看.bushond 不行.不能证明正确

网友C:
填充1-12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