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RESD AD转换

楼主(2015-09-09):
i.Mx6Q SABRESD  linux3.0.35有没有AD转换部分的源码?

或者   有没有人用过ADS8344做过AD转换?( SPI接口 )

网友A:
i.Mx6Q SABRESD  linux3.0.35有没有AD转换部分的源码?

楼主:
imx6q linux3.0.35没有相关的AD转换代码。不过你可以参考公版设计,才要MAX11801芯片使用AD转换。

网友B:
你把spi口驱动起来,按照ADS8344的datasheet写个应用去操作就好了......虽然没在imx6上搞过ADS8344,但是在别的平台上搞过spi的AD,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