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的问题

楼主(2015-09-09):
请教各位大神,我看网上不少程序将2个字节合并成一个字是这样写的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h,l;
x=h<<8+l;
可我觉得应该这样才对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h,l;
x=(unsigned int)h<<8+(unsigned int)l;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不是差不多吗?
C标准,哪个标准忘了。 小于int的,处理时要进行整型提升,这是标准。所以上面那样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是你做编译器,不遵守也没有办法。就像运算符的优先级一样,是标准。

网友B:
上面那个是有隐患的,整形提升C89是没有的

网友C:
第一个方法,要求编译器隐含强制类型转换,向高精度靠拢了。
第二个方法是很可靠的,楼主的习惯很好,值得表扬。
另外我遇到这种问题,多采用共用体来处理。

网友D:
如果用上面的写法,如果编译器不是隐式类型转换就只能算错

网友E:
union unit_16 //声明一个2 个字节型的联合体
{
unsigned int x;
struct Byte16 //为了不让2个 char 变量也公用同一地址,需要一个结构体
{
unsigned char high;
unsigned char low;
}Bytes;
};

这样写可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nion unit_16 //声明一个2 个字节型的联合体
{
unsigned int x;

这样写最好了,不过貌似要注意大小端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差不多吗?
C标准,哪个标准忘了。 小于int的,处理时要进行整型提升,这是标准。所以上面那样写是没有 ...

C是有规定的,但是部分编译器默认是不遵守的,需要手动配置下!比如PIC的编译器,mcc18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是有规定的,但是部分编译器默认是不遵守的,需要手动配置下!比如PIC的编译器,mcc18 ...

的确有些编译器为了简化代码不支持,但很多都有设置,像Keil C51某个版本,在编译选项里面就专门有个整型提升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