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OP的性能对比问题

楼主(2015-09-10):
各位大神,
   有两款OP
     THS4631 带宽210M,摆动率900V/uS
    ADA4817 带宽1G,摆动率870V/uS
  问题:摆动率都差不多,带宽怎么差了5倍?如果对同一高速信号跟随,比如0V~5V的陡峭上升沿,由于有这么猛得摆动率,又都是900V/US左右,那应该效果差不多?但从时域分析又似乎不对?
   纠结了。。。。。
   请高人指点,感谢啊!

网友A:
个人理解:一个偏重周期信号,一个偏瞬态。

这个或许是一种理解方式,但似乎真的比较牵强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至今仍有人认为二者可做简单数学换算

当你用于小信号线性放大时,用带宽无疑
当对于大幅度变化而对其快速跟随性有要求,则参考压摆是必须的

网友C:
一个是小信号带宽,一个是大信号带宽.其中,小信号带宽和补偿电容有关,大信号带宽和输出级有关

网友D:
高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宽带,一种是响应快。
像压摆率上百甚至上千的,就不要套教材上公式了,什么GB=gm/C,SR=Itail/CMiller等,很多公式都失效了。

感谢!或许真是这样

网友E:
从字面上看,带宽是小信号的带宽,非功率带宽,SR针对大信号而言有点意义。这是不同的概念。

大神指的非功率带宽是?头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感谢!

网友F:
选器件是够用就好,看待处理信号的带宽和放大倍数来选择合适的运放带宽就可以了

也想知道其所以然。

网友G:
器件参数不同很正常。
就使用而言,同样放大频率27MHz的正弦波至5v,两者的压摆率都适用;但是,如果就电路带宽而言,运放ADA4817的放大倍数可以比 THS4631 大5倍。

网友H:
带宽是小信号带宽。

谢谢大家!

从小信号的角度看。

因为不考虑电源电压和电流元以及电压元的非线性问题。

例如限幅饱和等非线性问题。

那么小信号的SR就是无限大的。

受制于电源电压和电流元的饱和限制之后。

SR就收到了限制。

再次感谢大家!

大师你好,这么有闲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至今仍有人认为二者可做简单数学换算

开始我也这么想,小信号和大信号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明白小信号和大信号的界限或者说依据什么来作为判断标准。。。
感谢!

网友B:
带宽、压摆,不是统一的模型,甚至也不一定非要有模型
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实物在规定条件下的特性的集体的表现
所以,与大多数器件参数一样,应用中也没必要划定界限
同时,设计者不应该把眼光盯在大、小信号
而是在你的产品或设计要求上。

譬如,要求带内增益均匀,优先考虑带宽
若更关心脉冲边沿时,则以压摆

当然实际中大多情况都是按带宽设计,以压摆效验

感谢!此问题好像可以再开一帖

网友E:
指的是输出最大摆幅时,最高频率,也叫做满功率带宽,受限于SR。英文叫BOM。如果输出与电源轨可比时(如70%VCC),必须要考量信号频率与输出电压幅度符合SR(BOM)的要求。对RF和宽带产品(视频类)有讲究,传感器类(大多数)没这么严的要求。

多谢!全功率带宽这个概念我明白,取决于SR.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带宽、压摆,不是统一的模型,甚至也不一定非要有模型
因为,它们只是一个实物在规定条件下的特性的集体的 ...

这个总结得好啊!赞!

楼主:
引用 网友J:
頻寬針對弦波類型,SR針對方波類型。有錯嗎?

多谢大神,
  但有个问题,OP本身如何识别正弦波和方波的呢?内部没有设计响应的电路。
由傅立叶变化,方波是由正弦波叠加构成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指的是输出最大摆幅时,最高频率,也叫做满功率带宽,受限于SR。英文叫BOM。如果输出与电源轨可比时(如70% ...

这样说,最清楚,切中人家问题的。我也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总结得好啊!赞!

两者之间有一个统一模型!!!使用此模型,根本无需区分什么大小信号!

有时间再把统一模型公式写给大伙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两者之间有一个统一模型!!!使用此模型,根本无需区分什么大小信号!

有时间再把统一模型公式写给大伙 ...

有时间给看看~坐等,小板凳坐好。第一排、

网友L:
如果你这个陡峭上升沿 大约10ns的话。

你用这两个运放,做跟随, 输出波形应该基本一致。

难道 你 实际电路 输出不一致?  不可能不一致!!!!!!!!!!!!!!!!!!!!!!!

你上电路图和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