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该运放电路作用

楼主(2015-09-10):
大家好,能帮忙分析该运放电路的作用吗,最好有分析过程。谢谢!

网友A:
恒流电路

网友B:
V-I转换,输出电流正比于输入电压,条件是运放不饱和。

网友C:
压控恒流源电路,I=(0-Vin)/R5,详细的推导过程自己可以用运放的虚短虚断来计算

网友D:
楼主的电路看不出输入端的电压恒定,缺少恒流源的主要条件。

网友E:
看起来像半个howland阿

网友D:
V/I转换是howland电路基本一样,差别就在输入电压是否恒定。

网友B:
反相交流/直流V-I转换

网友F: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