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新板子 I.MX6Q 在官方源码的基础上修改RGB屏的时钟信号

楼主(2015-09-10):
我依据官网上给的I.MX6Q的原理图做了一块核心板,现在将屏更换成320X240像素的屏,时钟信号需要修改,请问怎么去改?

网友A:
根据屏的datasheet去修改相应的时序参数就好了......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BSP中屏的参数都是要做修改的,参考你屏的datasheet。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是RGB(565)并口的显示屏,我按照网上的步骤写了一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BSP中屏的参数都是要做修改的,参考你屏的datasheet。

我现在选择的是SD卡启动,所以我按照文档的内容进行配置,在我上传的图片中是boot设置,里面的有句命令我不理解,MX6Q SABRESD U-Boot > setenv bootcmd_mmc '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mmc dev 2;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bootm'。这条命令中应该怎样配合我的屏去做相应的参数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里BSP中屏的参数都是要做修改的,参考你屏的datasheet。

这是我屏的资料,我是按照这个资料配合文档中的帖子进行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