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移植安卓4.4.3卡死在VFP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5-09-10):
[    5.19461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5.200239]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5.206138] ashmem: initialized
[    5.209708]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main'
[    5.214679]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events'
[    5.219754]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radio'
[    5.224806] logger: created 256K log 'log_system'
[    5.23142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    5.336972] wm8962 0-001a: Failed to read ID register
[    5.342937] wm8962: probe of 0-001a failed with error -5
[    5.356112] fsl-hdmi-dai hdmi_audio.17: failed to probe. Load HDMI-video first.
[    5.363613] fsl-hdmi-dai: probe of hdmi_audio.17 failed with error -12
[    5.372116] imx-wm8962 sound.28: failed to find codec platform device
[    5.378627] imx-wm8962: probe of sound.28 failed with error -22
[    5.385666] imx-audio-hdmi sound-hdmi.29: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    5.39516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    5.399673] u32 classifier
[    5.402650]     Actions configured
[    5.406107]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5.410994]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5959 buckets, 63836 max)
[    5.418089] ctnetlink v0.93: registering with nfnetlink.
[    5.423639] NF_TPROXY: Transparent proxy support initialized, version 4.1.0
[    5.430681] NF_TPROXY: Copyright (c) 2006-2007 BalaBit IT Ltd.
[    5.437281]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5.44230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5.448002] arp_tables: (C) 2002 David S. Miller
[    5.452797] TCP: cubic registered
[    5.456161] Initializing XFRM netlink socket
[    5.46134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5.467502] mip6: Mobile IPv6
[    5.470628]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5.47643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5.48103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    5.485533]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20528 abi 9)
[    5.49191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5.496411]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20528)
[    5.500821]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20528 t)
[    5.506552]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30117) max_hops=1
[    5.512658]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    5.517635]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5.522984]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    5.526788]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    5.53223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    5.537530] Bluetooth: BNE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5.542583]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    5.548566] Bluetooth: HID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5.553687]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5.558025]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    5.563077]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    5.570942] 695!!!!!!!!!!!!!!!!
[    5.574133] 703!!!!!!!!!!!!!!!!
[    5.577315] 731!!!!!!!!!!!!!!!!
[    5.580596] 738!!!!!!!!!!!!!!!!
[    5.583789] 739!!!!!!!!!!!!!!!!
[    5.586971] 740!!!!!!!!!!!!!!!

楼主:
后面数字是为了了测试vfp段代码做的打印。vfp段代码正常执行完成
        pr_info("VFP support v0.3: ");
// printk("printktest674!!!!!!!!!!!!!!!\n");
        if (VFP_arch)
                pr_cont("not present\n");
        else if (vfpsid & FPSID_NODOUBLE) {
//printk("printktest678!!!!!!!!!!!!!!!\n");
                pr_cont("no double precision support\n");
        } else {
                hotcpu_notifier(vfp_hotplug, 0);
   //       printk("ifelsetest!!!!681!!!!!!!!!!!!!!!\n");
                VFP_arch = (vfpsid & FPSID_ARCH_MASK) >> FPSID_ARCH_BIT;  /* Extract the architecture version */
//printk("683!!!!!!!!!!!!!!!\n");
                pr_cont("implementor %02x architecture %d part %02x variant %x rev %x\n",
                        (vfpsid & FPSID_IMPLEMENTER_MASK) >> FPSID_IMPLEMENTER_BIT,
                        (vfpsid & FPSID_ARCH_MASK) >> FPSID_ARCH_BIT,
                        (vfpsid & FPSID_PART_MASK) >> FPSID_PART_BIT,
                        (vfpsid & FPSID_VARIANT_MASK) >> FPSID_VARIANT_BIT,
                        (vfpsid & FPSID_REV_MASK) >> FPSID_REV_BIT);
// printk("689!!!!!!!!!!!!!!!\n");
                vfp_vector = vfp_support_entry;
//printk("692!!!!!!!!!!!!!!!\n");
                thread_register_notifier(&vfp_notifier_block);
                vfp_pm_init();
pr_info("695!!!!!!!!!!!!!!!!\n");
                /*
                 * We detected VFP, and the support code is
                 * in place; report VFP support to userspace.
                 */
                elf_hwcap |= HWCAP_VFP;
#ifdef CONFIG_VFPv3
pr_info("703!!!!!!!!!!!!!!!!\n");

                if (VFP_arch >= 2) {
//pr_info("703!!!!!!!!!!!!!!!\n");
                elf_hwcap |= HWCAP_VFPv3;
//printk("705!!!!!!!!!!!!!!!\n");
                        /*
                         * Check for VFPv3 D16 and VFPv4 D16.  CPUs in
                         * this configuration only have 16 x 64bit
                         * registers.
                         */
                        if (((fmrx(MVFR0) & MVFR0_A_SIMD_MASK)) == 1)
//pr_info("712!!!!!!!!!!!!!!!!!!!!!\n");
                        elf_hwcap |= HWCAP_VFPv3D16; /* also v4-D16 */
                        else
//pr_info("715!!!!!!!!!!!!!!!!\n");
                                elf_hwcap |= HWCAP_VFPD32;
                        else
//pr_info("715!!!!!!!!!!!!!!!!\n");
                                elf_hwcap |= HWCAP_VFPD32;
                }
#endif
                /*
                 * Check for the presence of the Advanced SIMD
                 * load/store instructions, integer and single
                 *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operations. Only check
                 * for NEON if the hardware has the MVFR registers.
                 */
                if ((read_cpuid_id() & 0x000f0000) == 0x000f0000) {
//printk("726!!!!1!!!!!!!!!!!!!!!\n");
#ifdef CONFIG_NEON
pr_info("731!!!!!!!!!!!!!!!!\n");

                        if ((fmrx(MVFR1) & 0x000fff00) == 0x00011100)
//printk("729!!!!!!1!!!!!!!!!!!!!!!\n");
                elf_hwcap |= HWCAP_NEON;
#endif
#ifdef CONFIG_VFPv3
pr_info("738!!!!!!!!!!!!!!!!\n");

                        if ((fmrx(MVFR1) & 0xf0000000) == 0x10000000)
//printk("vfp end!!!!!!!!!!!!!!!\n");
                                elf_hwcap |= HWCAP_VFPv4;
pr_info("739!!!!!!!!!!!!!!!!\n");

#endif
                }
        }
              pr_info("740!!!!!!!!!!!!!!!\n");//        printk("vfp end!!!!!!!!!!!!!!!\n");
        return 0;
}

late_initcall(vfp_init);

楼主:
我们是参考的官方imx6q sabresd-sd做的板子

网友A:
740都打印出来了,怎么会卡死在VFP,你找找别的原因吧......
一般移植的时候不会卡死在VFP......

楼主:
是板子硬件问题,换了一块板子就好了

网友B:
是硬件的问题吗,感觉移植没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硬件的问题吗,感觉移植没啥问题啊

现在系统起来了,可是一直卡在开机安卓动画上进不了界面,但是ls有输出

网友C: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吧

网友D:
竟然可以移植安卓?这也太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