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0】LED驱动器在PWM调光时LED灯闪烁问题

楼主(2015-09-10):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LED驱动器在PWM调光时出现LED灯闪烁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主要是PWM信号的干扰,模块的PWM信号引脚端子没有加一些滤除干扰的措施,建议将PWM引脚加一个高频旁路电容;或是PWM调光频率小于100Hz,肉眼可观察到LED的亮灭周期。

网友B:
主要是PWM信号的干扰,模块的PWM信号引脚端子没有加一些滤除干扰的措施,建议客户将PWM引脚加一个高频旁路电容;或是PWM调光频率小于100Hz,肉眼可观察到LED的亮灭周期。

网友C:
1是PWM信号由于受到干扰,模块的PWM信号引脚端子加装一些电磁滤波措施,例如将PWM引脚加一个高频旁路电容;2是PWM调光频率小于100Hz,肉眼可观察到LED的亮灭周期。

楼主:
【参考答案】主要是PWM 信号的干扰,模块的PWM 信号引脚端子没有加一些滤除干扰的措施,建议客户将PWM 引脚加一个高频旁路电容;或是PWM 调光频率小于100Hz,肉眼可观察到LED 的亮灭周期。

楼主:
上面几位可能知道标准答案,希望从自身经历角度答题。

网友D:
调光频率慢于人眼可分辨频率。应将PWM做到很多等级,在调光时快速逐渐调节PWM的占空比。

网友E:
调节的频率问题吧

网友E:
PWM 信号的干扰有这么厉害吗?

网友E:
这样的信号脉冲幅度不是都很大吗?

网友F(2015-10-20):
频率调定问题。

网友G:
No.1如果从现象看,应该是LED流过的电流不稳定,可以检查一下LED上的电流.
No.2如果你使用的是LED的驱动IC的话,看一下datasheet,那里有参考设计,比如频率,电路的参数等
No.3最后结合你自己的设计,看那里是不符合你的设计,比如频率,还是PWM输出的占空比等等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