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上用的芯片叫什么?图片在贴子中

楼主(2015-09-10):
大家好,图片中红框中用的芯片是什么芯片,有人知道吗?这个板子是加湿器控制板,可以产生1.7M的方波

网友A:
估计是6反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6反向器

谢谢。有点意思。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板子控制的是MOS管,不是三极管

网友B:
用门电路搭成振荡器即可,这是最便宜的方案。输出级用双极型晶体管或MOS管都可以。

网友C:
这个是它激励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