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31数字音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5-09-10):
我想把si4731收到的AM/FM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音频信号,输入到51单片机,再经串口输入到pc中,可以么?

网友A:
普通串口的通讯速度稍微慢了点,音质要求不高也许行。USB就没问题了。

网友B:
速率不够,不论是51的处理速度还是串口的通迅速度都无法满足实时播放的要求。

网友C:
51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