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如何利用STM32F103定时器完成在某信号为高电平期间对外部脉冲的计数?

楼主(2015-09-10):
1、我用的是STM32CuebeMX完成单片机的的配置,用TIME1,slave mode:      gated mode.
                                                                                    trigger source:  TI1FP1;
                                                                                    Clock  Source:  ETR2.
   这样的配置是否合理?
2、该功能目的是对ICL7135的BUSY端信号高电平期间对CP端的脉冲计数,间接得到ICL7135测量结果。

初次使用定时器,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问题,细节上自己调整调整

网友B:
可以啊;
程序初始化完成定时器的操作;

判断之前使能定时器;

楼主:
谢谢各位!高电平接ETR2,需要计数的CP端的脉冲接TIME1-CH1,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