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STM32+CS5460的测量电流程序

楼主(2015-09-10):
1、请问寄存器读的的16进制 数  如何转为实际电流值;2、如图所示 ,没有接电流和接了后  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基本没区别,是程序哪里错误了
3、一定需要校验程序吗?
    外接1:1000的互感器  电流模拟输入0-1A交流

楼主:
有劳列为大神帮忙看看 谢谢了  图纸中的差分输入也是不太理解 电阻如何选取?

网友A:
这个看看CS5460的DS就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看CS5460的DS就明白啦

我是 菜鸟 程序还没入门 忘大侠指点  很多寄存器的配置是复制过来的 感觉没有错  不知道延时什么的是否对读写有关系

楼主:
测试通过,互感器输出引脚内部断裂,有效值读0x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