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xx系列GPIO口问题

楼主(2015-09-10):
STM32F10xxx系列中为何设置GPIOx_BSRR(置位/复位寄存器)和GPIOx_BRR(复位寄存器)两个寄存器,只设置一个复位/置位寄存器不行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一个置位,一个复位功能不一样啊;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做复位操作,你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置位,一个复位功能不一样啊;

前者已经可以完成置位与复位功能了,后面还设置一个复位寄存器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者已经可以完成置位与复位功能了,后面还设置一个复位寄存器干嘛!

你试下就知道了,能否实现置位,复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