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接触性读卡芯片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楼主(2015-09-10):
要求该芯片封装尺寸小点,不占地方,打算做个小型读卡器,请大家多提些建议!

网友A:
射频卡的ic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卡的ic都很小……

比如呢?我现在看了一个FM1702SL的芯片,但是要做内置天线的话就会大了,想着有没有更小的适合的,不然,就直接做外置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呢?我现在看了一个FM1702SL的芯片,但是要做内置天线的话就会大了,想着有没有更小的适合的,不然, ...

常用的RC522等,都比较小

网友A:
内置读卡线圈,可以根据你的读卡距离来设计的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读卡线圈,可以根据你的读卡距离来设计的尽量小

就是读卡区域面积有限制,但是读卡距离又要相对大点,用内置读卡线圈估计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