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大神帮忙设计端口防雷电路

楼主(2015-09-10):
主控制器与传感器通过I2c总线连接,电缆长度较长,采用一分多(最多8)的连接形式,单根电缆长度为10米,由于产品置于燃气调压站使用,可能处于郊外露天使用,i2c接口部分的防雷电路如何设计?接地如何实现?

网友A:
iic属于板上接口。不适合长距离通讯的。

网友B:
这么小的信号,只能防ESD,真的有雷击能量,根本不是这个量级的元器件能抗得住的。楼主把方向想歪了。

网友C:
我也有疑问I2C能跑这么长的线吗?
目前接触到的都是手机设备I2C控制摄像头等线都比较短

网友D:
要防雷也是燃气调压站防
避雷针

网友E:
设计不当 iic 10米  不太靠谱的
建议485

楼主:
我觉得I2c总线不行,现在甲方这样要求,只能是降低通信速度来满足长距离。
另外,调压站具有避雷针来解决直击雷。
关键是感应雷需要在仪表端来解决,这个电路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