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6j50怎么设置系统时钟为timer1振荡器

楼主(2015-09-10):
pic18f46j50怎么设置系统时钟为timer1振荡器,怎么按照数据手册配置后就是不工作?请指导一下,多谢。

楼主:
配置位的时钟怎么配置?没有选择辅助振荡器的说明,
选择了timer1振荡器,并且使能timer1振荡器,为什么不工作?还需要配置其他的吗?

网友A:
外接的时钟只能接在osc1和osc2上吧,不能选择timer1的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