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市面上的扬声器怎样调节发出声音的?

楼主(2015-09-10):
    现在我用stm32f103单片机模拟扬声器发出500~1000Hz之间等值变化的间断调频音,通过定时器或者PWM模拟声音,波形能看到从500hz~1000hz,但是声音不清脆有点钝,用PWM模拟也不知道具体的占空比。
    同时想请问一下市面上的扬声器都是怎样控制频率等相关参数发声的?

网友A:
提高PWM频率到30KHz左右,再把500-1000Hz谳制上去,做成SPWM,纸盆是一个机械低通,可以发出逼近正弦波的声音效果。

网友B:
LZ可以看点关于声学的知识,声音除了频率,还有包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