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经验分享】三极管的问题几则

楼主(2015-09-10):
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控制口给三个PNP的管子的基极供电,失效的时候是一个管子不能进入饱和区,由于每个管子的VBE和HFE的初始值不相同,且随着温度变化相差更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三个管子不能正确的偏置,VBE比较低的管子的偏置电阻的电流最大,其余的两个管子的偏置电流就显得小。

Ib如果太小了,假定Ic一定的话

否中情况出现H=Ic/Ib,在温度低的情况下,很容进入放大区,导致Vce太大,逻辑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因此即使一个NPN可以用来偏置几个PNP的管子,每个管子要有独立的基极电阻,这样可实现存在Vbe差别的情况下,通过电阻实现一定的均流,确保电流的独立。

即使控制端也不能随便将多个管子连在一起,这点是我们要注意的。

注意模块间接口使用的问题

如果设计的时候,使用了ULN2003,由于直接用它的输入级接入模块的输入端,因此出现了问题。

由于电缆上存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因此很容易出现耦合,在ISO7637的实验中,存在高频脉冲250V,200ns

我们必须加入限流电阻,并且与RB和分压,或者加入其他抗瞬态的器件,这样的设计是非常耗成本的,因此一般可以采用分立的器件。

最好不用用晶体管的基极直接面对输入,这回造成很大的隐患。

另外一个错误很常见,就是直接把晶体管的基极接至MCU的输出管脚上面,前面已经验算过MCU的输出能力: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

这很明显的造成了晶体管Ib过大,引起过大的损耗。

因此如果遇到分立的晶体管,注意验证它的基极,是否直接接MCU,是否内部含有限流电阻(Build-in),否则很可能造成过热和损坏。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三极管由于有热击穿效应,所以建议把余量放大些,60%~75%,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损坏。

网友A:
第一张图。

谢谢大家!

是正确的。

增加基极电阻的第2张图反倒是多余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第一张图的NPN和PNP的电路。

谢谢大家!

是对偶的。

也就是说既然NPN的做法是正确的。

那么PNP就是互补对称的做法。

而第一张图PNP就是如此。

所以第一张图是正确的。

饱和与否取决于集电极电阻。

越大才越有可能饱和。

对于NPN来说因为集电极电阻固定。

可以得到饱和的效果。

而PNP能否饱和取决于其集电极电阻大小。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楼主若能翻译成大陆流行中文格式,可能更省简易懂

感谢大shi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