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充电时绿色指示灯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我用cn3063做了一个太阳能灯,如果用180mA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在充电过程中绿色指示灯正常,而用500mA的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在充电过程中红色指示灯常亮,而绿色指示灯会发生一闪一闪的,正常情况下,充电完毕,绿灯亮,一闪一闪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做了好几个,都是这样,查了一下cn3063技术手册,此类故障未列出。

网友A(2015-09-10):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挺漂亮

Flash,矢量图,放大缩小都比较灵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正规的,推荐软件。

网友B:
那种LED是什么封装形式的,几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LED是什么封装形式的,几伏的电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b1p48tsl88a9
是普通的,应该跟led没关系吧,这是cn3063电路及功能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电压?我司主营上海如韵CN的,可以加我QQ:525667597   有技术支持,提供样片。 ...

6v3w的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电压?我司主营上海如韵CN的,可以加我QQ:525667597   有技术支持,提供样片。 ...

很可能跟电压有关,虽然标称工作电压是6v,但实际上太阳足时,是大于6v的。

楼主:
目前进展情况,串了一个IN4001,0.8v的,发热量较大,改串IN5819,0.3v的,发热量没那么大,一闪一闪的现象也消除了,但还在继续观察中。

楼主:
原因查明,应该是电流较大,芯片散热不好,导致过热,致使只是芯片间歇工作。

楼主(2016-06-07):
跟芯片过热有关系,应该是自保护,当温度超过承受温度时,芯片停止充电,回复后再继续充电,就造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后来我用带圆孔的转接板进行焊接,焊上芯片后,再在孔里再塞焊焊锡,过热有所改观,但前几天阳光很足时,仍然存在过热现象,散热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芯片过热有关系,应该是自保护,当温度超过承受温度时,芯片停止充电,回复后再继续充电,就造成指示灯 ...

你把Rx调大点,把充电电流弄小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Rx调大点,把充电电流弄小点看.

应该没问题,
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稍微遮挡,或者用手按住芯片(只能一会,太热),灯就不闪了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