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求ARC焊接高压放电包电路分析!

楼主(2015-09-10):
有点冷门,不知道放在哪儿发帖求助。电路如图,原边和副边的匝数比是1:34大概,电极的另一端接地,搞不清楚是怎么放电的。求大神帮忙分析原理!

楼主:
回帖有帮助的话直接支付宝转账。

网友A:
这个是放电电路。

谢谢大家!

其原理正如本大师经常在这里所教导的那样。

再次感谢大家!

高通滤波实乃微分滤波者也。

电容串联的原因应该是提高电容的耐压。

二极管串联也是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A:
串联电容的好处还有就是。

谢谢大家!

减小电容容量。

减小滤波常数。

使得放电脉冲幅度更大。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电路不一定正确或完整
现只能看到一个推挽逆变的次级或整流成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容的好处还有就是。

谢谢大家!

也就是说这个倍压只有一倍压?变压器匝数是3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一定正确或完整
现只能看到一个推挽逆变的次级或整流成高压

原边就是推挽输出,电路肯定是对的,原边副边的比是1:34,副边的原理能说细点么?谢谢!比如原边中心抽头电压是30伏,最后输出电压是多少,怎么分析?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倍压只有一倍压?变压器匝数是34:1

如果输入一个方波。

谢谢大家!

输出电压放大34倍。

然而RC的高通滤波。

作为微分滤波电路。

微分的结果就是几乎无限大的脉冲。

但经过一个低通滤波之后幅度减小了。

但幅度还是不小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30*34=1千伏,不算高啊

R3/lM欧,没大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B:
大shi又搞乱了

做为RC微分,幅度怎么能无限大呢,顶多也就1k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34=1千伏,不算高啊

R3/lM欧,没大有什么用处啊

不对吧?2*30*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对吧?2*30*34?

就算2000吧,那又怎么样,与原理学习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2000吧,那又怎么样,与原理学习有关吗?

没关系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一个方波。

谢谢大家!

你这说的有点点道理。2KV算下来是平均值,尖峰脉冲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峰峰值给这几个电容充电,几个电容和二极管串接是为了提高耐压值,10M用来做限流。单向充电到3~4KV就能放电了,弱电一般1WV/cm,两个电极之间大约是2mm(max)所以2~3KV就能放电了。

网友C:
说白了,这是一个反激电路,原边充好电流,储能,断开,由次边放电,因为次边处在Q值很高的LC振荡,电压很高,短时间流过负载,产生高温,焊接成功,可以想成为LC自激振荡,Q值高,会产生高压交流电,那些D和R应是限压用的,误操作或负载(焊接目标)有问题时,短时导通。放掉能量。

网友C:
产生间隙性的高频高压交流电,流过焊接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说的有点点道理。2KV算下来是平均值,尖峰脉冲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峰峰值给这几个电容充电,几个电容 ...

不是点点道理。

谢谢大家!

而是就是如此。

微分滤波的微分上输出电压的上升率。

作为方波肯定不小但也得实测。

然而通过低通滤波对于这个斜率进行滤波。

这在数值上是很大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奇怪了我看的圖跟上面的回答不相符,代表上面的各位答非所問。明明就是一個半波整流,沒有高通也沒有振盪, ...

上负下正时,半波正流,将电容充电到峰值,当上正下负时,倍压发生火花放电用于焊接.此时D不导通,

网友B:
寥寥几千伏用得着10个高压管?
几kV充电50Pf这点儿电量能干啥?
用10M电阻限充流还不到半个mA?
才这么点儿能量需要2*560限制放电?

更大可能是5倍压电路,R3泄放,楼主给的不确切电路,误解误读

网友E:
用倍压电路比较合理,你的电路不推荐

网友F:
这个1引脚应该是去接外壳或者大地了
放电端应该是对这里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寥寥几千伏用得着10个高压管?
几kV充电50Pf这点儿电量能干啥?
用10M电阻限充流还不到半个mA?

我已经拆了两个友商的包,都是这个吊样,电路肯定是这样没错...我们之前也是用多倍压整流,效果不好才想着拆友商的看看是啥样。结果一看我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1引脚应该是去接外壳或者大地了
放电端应该是对这里放电的。

这部分电路完全不懂呀,主要是反馈回路是怎么工作的不清楚。主板控制信号怎么工作的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负下正时,半波正流,将电容充电到峰值,当上正下负时,倍压发生火花放电用于焊接.此时D不导通, ...

你好,控制板的反馈信号你帮忙分析分析?:h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控制板的反馈信号你帮忙分析分析?

控制信号经过一个参导放大器转成电流输出,反馈信号经过取样电阻,转成电压,隔直电容取出交流电压,经过整流,输出到骑导放大器的负载,完成基准控制与反馈信号的比较,一起关到误差放大器,负载就是阻容滤波器结构,稳定反馈信号因整流带来的脉动信号。整流后的电量(平均电流必须等于基准电流(集电极电流))这样,负载输出端的电压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信号经过一个参导放大器转成电流输出,反馈信号经过取样电阻,转成电压,隔直电容取出交流电压,经过 ...

大哥你再说细点?我把电路图放上来了,问题也描述了一下,你有时间帮忙看看?走过路过的朋友们也帮忙瞧瞧啊~谢啦!!!
放电控制板原理图里面,J5是外部12V锂电池供电,J6是给上面主板供电端口,T2是放电包的接口,T2-1..3接的是推挽输出(推挽变压器的原边),T2-4接的是变压器的副边的一端,J1是主板控制信号的接口,三个控制信号下来分别控制下面三个位置(控制信号本身是什么不太清楚,有可能是12v电平的控制信号),J3是另外一个控制信号的接口,在系统里没有用(应该是备用接口)原理图里面的标NC的元器件都是板子上实际缺焊的部件。
问题1副边反馈的作用。参照高压包原理图和高压包控制板原理图,我对副边接线下来的作用不理解,对D6,U6和Q4以及外围原件组成的反馈回路(或者是放电回路)完全不理解,对于主板来的信号是怎么参与进反馈来的也不理解。注:J7接的是放电电极的一端,放电电极的另一端接在放电包上(详见原理图)。元器件型号有可能不对,抄板能确定大致型号(属性不会错),具体型号不确定。
问题2对于主板下来的两路控制电源信号的控制方式不太确定。原理图里面可知,主板过来的信号对Q22(抄板的说Q22是LM431,我认为它是SOT23封装的P沟道MOS,不知道是否正确)进行控制,另外一路是主板过来的信号对Q21和Q8进行控制来实现升压电路的开关控制。Q22是什么,对于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不自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再说细点?我把电路图放上来了,问题也描述了一下,你有时间帮忙看看?走过路过的朋友们也帮忙瞧瞧 ...

r51是个电流取样电阻吧?

网友C:
T2-4应是次边的地,或是与糸统地低阻连结的网络。D5就是个整流管,对交流的负半波短路到地,正半波进入滤波整流成正电压,当作反馈电压,Q4的集电极电流可看作是受控的电流源,与下面的OP有关,控制信号可能是直流信号或是PWM信号,因为控制信号进来的部分经过一个阻容滤波,滤出直流信号来,说白了,反馈信号(正半波的电量)与受控电流源的电量相等时,才会稳定输出。此时Q4的VCE电压稳定,后面利用这个信号怎么去驱动开关管D的问题。经过认真的思考,上二个494是单纯的驱动,下面的494是大有讲究的,参与环路控制,实际是个受控的BOOST反激电源,作为变压器的中间抽头的源,这个反激的电源的电源那部分的电路器件有点问题的,Q22应是个PMOS管.三个信号的功能如下,一路是控制Q22的开启,生成VCC和494的驱动电源,另一路是控制受控电源的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另一路就是基准信号的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4应是次边的地,或是与糸统地低阻连结的网络。D5就是个整流管,对交流的负半波短路到地,正半波进入滤波 ...

受教了!!!打样过两天回来,试过了,再回来结贴,如果还有什么再想你询问。果然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G:
本人菜鸟一个,无意点到这里,对这个挺兴趣的,搜了很多资料,想发表一下看法:
1. 高压二极管应该只是起保护作用加半波整流的;
2. 小电容串联,使得电容更小了,所有的高压都集中在R3  能耐高压的电阻上,当输出端放电时,
  因为高压都集中在R3电阻上,所以能瞬间放电;
3. 为了能在R3上得到高压,电容容值尽量小,电阻阻值尽量大,也比较符合电路的设计。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