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漏极尖峰怎样抑制

楼主:
遇到问题:做一个半桥驱动电路输出高压脉冲,在输出高压脉冲时上升沿一直伴有尖峰脉冲,而且在下降沿之后有一段震荡。调节频率时该脉冲没有发生变化,本人对驱动刚接触不是很了解,希望有大侠不宁赐教,指导下该尖峰脉冲的产生原因,以及该怎样消除或抑制该尖峰!不甚感激!

下图为 该驱动电路原理图与该尖峰的波形图(黄色为电压,绿色是电流)。

网友A(2015-09-10):
mos的漏源。

谢谢大家!

应该RC吸收。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正的尖峰不应该存在,可以是寄生L所为,亦可由测量方法所致
那个震荡是外加寄生电容作用,也不太应该出现

无论尖峰或震荡都不严重,即便真地存在也不大影响工作

那大shi的RC,通常有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的漏源。

谢谢大家!

之前试过用rc吸收,效果不好反而会波形变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的尖峰不应该存在,可以是寄生L所为,亦可由测量方法所致
那个震荡是外加寄生电容作用,也不太应该出现

电压在比低的时候尖峰还可以接受,但是在需要管子在7-800v工作时担心此尖峰会烧管子

谢谢你

网友B:
你没完全看懂我意思

尖峰,从电路来看,是没有理由存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用rc吸收,效果不好反而会波形变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谢谢你

那么你也可以。

谢谢大家!

增大栅极电阻。

再次感谢大家!

RC吸收在mos关断时候可以吸收。

开通的时候有点问题。

但可以RCD吸收。

谢谢大家!

网友C:
加RC滤波,R、C的值不要太大试试

网友B:
真该谢谢大家教你学了很多

楼主这款驱动纯电阻负荷,很难得到明显过冲振盪
更有,互补推挽始终存有续流效应,过冲振盪也不可能发生
除非,电源HV不能等效电压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试过用rc吸收,效果不好反而会波形变差,不知道什么原因

谢谢你

可能是我加RC的方式不对(我是直接在输出端并联电容的),跟大师您请教下加RC滤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希望大师能够略微指导,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该谢谢大家教你学了很多

楼主这款驱动纯电阻负荷,很难得到明显过冲振盪

恩恩,对于你们这些热心帮助我这种新手的大师我一直是心存感激的,你们不认识我,却能帮我学习,真的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臂MOS為何并聯個電阻,應該電阻上串聯電容(電容抗等于線圈電感抗),則電阻值略大于線圈內阻。不過看波 ...

之前我没加这个电阻,发现自举电容在周期时间内不能充分充电,所以之后又加上去了。这个电路确实是为了驱动线圈的,这都看得出来,厉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RC滤波,R、C的值不要太大试试

电路时临时搭建的,可能分布电容啥的有点复杂,我再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谢谢你

网友E:
去看看我的那个帖子最后付的电路图,里面的两个桥很好的抑制了尖峰。包括前级驱动你也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