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巴伦电路的探讨

楼主(2015-09-10):
本人正在做基于CC2530的ZigBee模块,根据TI官方给出的资料,是不是在连线都够短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做阻抗匹配了,我看了关于巴伦电路的原理,为平衡不平衡转换器,本身就有了阻抗匹配的作用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

楼主:
但是我刚刚在TI论坛上又下载了一份资料,上面却说从天线到芯片引脚之间的连线全部需要考虑匹配阻抗,全部要14.25mil,这样的话巴伦的设计上是不是重复了啊?

网友A:
当然需要做阻抗匹配,跟连线的长短无关。巴伦电路本身当然可以实现阻抗匹配,参数合适即可,严格按照器件手册应用就行。

网友B:
阻抗匹配和走线长短没有关系,只和前后级的阻抗有关。
天线阻抗和芯片阻抗不匹配,就必须阻抗匹配。
至于走线长了,那是阻抗线要控制特性阻抗,不同的概念。

如果天线和芯片距离很近,只要一套阻抗匹配电路就可以了。
如果距离很远,则必须要二头加阻抗匹配,中间是阻抗线要控制特性阻抗。也就是芯片先匹配到阻抗线,阻抗线再匹配到天线。

网友C:
CC2530巴伦的作用是单端变双端,并使当天线输入时芯片的差分输入引脚获得最好相差,即180度。这款IC原厂推荐的设计上,单端变双端及匹配同时完成了。
巴伦两端走线最好尽量等长,器件接地焊盘加过孔,这样可减小因走线引起的相差。如果相差为0度,那么从天线端看进去匹配得再完美也没有意义。

网友D:
用我的射频阻抗测试仪测测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