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控制电路为什么打不开SCR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0):
实在看不出整流桥有什么用。
Q1触发后,相当于整流桥两交流输入端接了一支1k电阻。还不如光耦直接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出整流桥有什么用。
Q1触发后,相当于整流桥两交流输入端接了一支1k电阻。还不如光耦直接触发。 ...

是的,我也在想其实SCR本来就可以整流的

楼主:
可能是SCR的G极驱动电流太小,明天中间加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B: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需要足够的触发电流才能导通。楼主电路设计的非常不好,成本太高,直接用光耦触发双向可控硅即可。

网友C:
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直接驱动即可,不过感觉这样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需要足够的触发电流才能导通。楼主电路设计的非常不好,成本太高,直接用光耦触发双向 ...

谢谢,昨天把R5调大到1.5M就可以了,接下来把整流桥等去掉试试

楼主:
整流桥必须要,否则是半波打开,要么用交流光耦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桥必须要,否则是半波打开,要么用交流光耦

网友D:
用MOC3021/3061驱动BAT系列的双向可控硅即可,电路简单,成本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