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铺铜问题

楼主(2015-09-10):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你说软件设置没有问题
怀疑封装有问题就对比下其它封装,看看不同点吧

不然的话,就把文件放上来,大家一起来查查

楼主(2015-12-15):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说软件设置没有问题
怀疑封装有问题就对比下其它封装,看看不同点吧

:D不好意思,这么久才看到,是封装的阻焊层没设置好

网友B:
慢工细心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