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端和MAX232的电平通信问题不解

楼主(2015-09-10):
想问下,CPU(9261,stm32,msp430)一般是3。3V供电, 现用MAX232 通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主要考虑的是MAX232是5V供电,CPU端是3.3V供电。两者之间电平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楼主:
会不会有什么潜在问题,但我一般这样用了也没出啥大问题

网友A:
MAX232工作电压是5V,MAX3232就是工作电压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232工作电压是5V,MAX3232就是工作电压是3.3V,

这个我知道

网友B:
可以用,mcu 3.3v供电,一般引脚上限到5V多,但是你如果232电平不稳,波动大的话,可能误码,error等。你应该用最大的速度去试验。做产品的话,不可能这样玩吧。

网友C:
加光耦隔离即可解决

网友D:
在232接口片的RX与MCU的连接回路里串个1K的电阻即可。232接口片的TTL输出是推挽结构,如果是5V供电而MCU是3V供电,此时是不能直连的。MCU输出连接到232接口片的输入则没有问题,可以直连。
有些3V供电的MCU引脚可接5V电平,这样的MCU则可以随便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