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LDO芯片调整端的两个分压电阻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5-09-10):
我看到很多输出可调整的LDO芯片调整端的分压电阻都是K级的,还有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阻也是一样,都是K级的,还有运放输入端的分压电阻,也是K级的,我想问一下,这些电阻为什么不能选阻值小点的??这是根据什么原理选的?

网友A:
因为这些地方的电阻,需要高精度的电阻,阻值太小的话,容易有误差,而且这些地方输入阻抗非常大,几乎不用什么电流,所以阻值大了也无所谓

网友B:
这个问题基础,但是坛子里至少有一半人无法完全回答(个人看法)。
LDO部分,随便找一个,把规格书仔细看三遍,找不到答案再问。
后面的三极管,运放,个人感觉,除了看书,别无他法。在论坛注定找不到你要的答案(具体实际问题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