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个什么功能的电路,用什么片子可以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0):
有点像传说中的磁放大器

网友B:
是不是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C:
施密特传输门。

网友D:
如果是施密特门电路,可用CD4093,比较便宜。

楼主:
请问用什么片子可以实现这功能呢

网友E:
施密特传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什么片子可以实现这功能呢

74系列和4000系列中都有施密特门,根据你需要的逻辑去选择就是。

网友F:
三个输入?

网友A:
其实都不太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