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 看门狗复位和固化烧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5-09-10):
现象与问题:
1、看门狗复位以后代码从main执行吗?还是根据Code START文档设置运行。
2、我目前烧写程序的方法有些繁琐,除了替换CMD文件,还有更改好几个.c文件,为了把flash的代码搬到ram来执行,否则时钟不一致,看那位高人可以给指导一下。
3、万分感谢。

网友A:
code start处一般都设置为main
替换文件是必要的      最好搬移   效率高很多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啦

网友C:
看门狗复位后,数据是从main的初始化部分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 start处一般都设置为main
替换文件是必要的      最好搬移   效率高很多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门狗复位后,数据是从main的初始化部分开始的。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求分享    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