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安卓程序运行出现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1):
看Log信息,代码区域下方有个Logcat标签,里面会有相关出错信息

楼主:
09-11 03:05:11.433: D/AndroidRuntime(1936): Shutting down VM
09-11 03:05:11.433: D/AndroidRuntime(1936): --------- beginning of crash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FATAL EXCEPTION: main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Process: com.example.myself, PID: 1936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java.lang.RuntimeException: Unable to start activity ComponentInfo{com.example.myself/com.example.myself.MainActivit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tempt to invoke virtual method 'void android.widget.RadioGroup.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android.widget.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on a null object reference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performLaunch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325)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andleLaunch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390)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access$800(ActivityThread.java:151)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H.handleMessage(ActivityThread.java:1303)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os.Handler.dispatchMessage(Handler.java:102)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os.Looper.loop(Looper.java:135)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main(ActivityThread.java:5257)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Native Method)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Method.java:372)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ethodAndArgsCaller.run(ZygoteInit.java:903)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com.android.internal.os.ZygoteInit.main(ZygoteInit.java:698)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tempt to invoke virtual method 'void android.widget.RadioGroup.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android.widget.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on a null object reference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com.example.myself.MainActivity.onCreate(MainActivity.java:22)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performCreate(Activity.java:5990)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Instrumentation.callActivityOnCreate(Instrumentation.java:1106)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at android.app.ActivityThread.performLaunchActivity(ActivityThread.java:2278)
09-11 03:05:11.440: E/AndroidRuntime(1936):         ... 10 more
09-11 03:05:16.563: I/Process(1936): Sending signal. PID: 1936 SIG: 9

这是LOGCAT的内容,大神看看什么问题?谢谢!我看不太懂

楼主:
以下是程序:
radioGroup.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new 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heckedChanged(RadioGroup group, int checkedId)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if(checkedId==R.id.radio0){
                                        textView.setText("您选择的是:"+radioButton1.getText());
                                }
                                else{
                                        textView.setText("您选择的是:"+radioButton2.getText());
                                }

                        }
                });
我看不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
书上说

在布局文件中添加一对<radioGroup>和</RadioGroup>标签来表示一个单选组合框,并在其中添加两个RadioButton控件。
可是我往布局文件中添加了一个RadioGroup控件

里面有3个RadioButton按钮
我在.xml文件里删掉了一个

网友A:
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tempt to invoke virtual method 'void android.widget.RadioGroup.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android.widget.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on a null object reference

Log说明很明显了,是空指针异常,radioGroup你忘了初始化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程序:
radioGroup.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new 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

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tempt to invoke virtual method 'void android.widget.RadioGroup.setOnCheckedChangeListener(android.widget.RadioGroup$OnCheckedChangeListener)' on a null object reference

Log说明很明显了,是空指针异常,radioGroup你忘了初始化了吧?

楼主:
奥,是的,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