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如何用51编码配置ADF4360芯片?

楼主(2015-09-10):
能不能请大神用单片机编个程序?设计电路里需要用编程,可是没有学过单片机,时间比较紧,想求助一下大家,帮帮忙……
对ADF4360-8的R寄存器、控制寄存器、N寄存器写入相应的值来控制其最终的频率输出。对三个寄存器按照R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和N寄存器的顺序来完成对这三者的赋值。对控制寄存器和N寄存器操作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间隔时间10ms。控制寄存器操作时序的是时钟CLK,数据DATA,使能LE三个接口的输入信号。在使能LE的下降沿时开始对寄存器输入串行输入数据,每个寄存器都是24位,数据输入是从高位到低位。每一位的数据都分别在时钟的上升沿时开始采样,时钟下降沿时取值结束。在输入所有的数据后,LE达到上升沿,则更新寄存器,按顺序对下一个寄存器按上述步骤进行新一轮的写入。
R=5, N=500=PB+A, P=8,在满足B和A之间定性关系下,取B=62,A=4
R寄存器24位由高到低为0010 0110 0000 0000 0001 0101,设为:0x260015。
控制寄存器24位由高到低为0000 1111 1111 0101 1000 0000,设为:0x0FF580。
N寄存器24位由高到低为0010 0000 0011 1110 0001 0010,设为:0x203E12。

网友A:
你给的资料太少了,建议你发到外包版块,也不贵。

网友B:
ADF4360用的比较少,免费的代码估计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