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OP249YN电路打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0):
重点检查IC的供电,也就是辅助绕组那一部分电路,看看辅助绕组圈数是不是少了,把辅助绕组增加两圈试试

楼主:
电路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IC的供电,也就是辅助绕组那一部分电路,看看辅助绕组圈数是不是少了,把辅助绕组增加两圈试试 ...

谢谢yytda,我先试下

楼主:
辅助绕组增加了,还是打嗝, 哪位大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空载打嗝 呢
还是 带了负载打嗝
查电流反馈

网友B:
另外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空载打嗝 呢
还是 带了负载打嗝
查电流反馈

空载就打嗝

楼主:
电路图是典型的,只有输出反馈部分,431耐压达不到80V ,采用了降压方式

网友B:
既然用了PI的片子 为什么不用用他的软件呢
参考
你的图 真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了PI的片子 为什么不用用他的软件呢
参考
你的图 真纠结

PIl软件有BUG, TL431耐压达不到80V的,只有采用降压的方式, 我用的贴片元件,所以很多电阻用串联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