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IC型号(nuvoton cn2-s20)

楼主(2015-09-10):
如图示的IC具体是什么型号(芯片上标示为 nuvoton cn2-s20 )最下排为一排数字字符。多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是不清楚啊,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木有见过这个玩意儿,这个应该不是单片机,新唐生产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可能是连接器件。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单片机,楼主可以去新唐官网看看分类,猜猜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个单片机,买的四轴遥控器上唯一的一个控制IC。我想自己编程玩玩,新唐网站上查了,没有这个编号。四轴上是M058的+MPU6050+24L01.

网友D:
好像是个FLASH

网友C:
楼主如果能把电路抄下来,分析一下也是可以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的。

网友E:
莫非是个8位单片机?

楼主:
暂时没看电路,等画了,再发上来,请大家看看。

网友F:
某非是个8位机,51核?

网友G:
特殊料号,可能是针对某一个大客户,单独开的型号和特价,可能比其他同类型的差不多,但一定是特价

网友H: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N79E814AS20或者是N79E815AS20,   814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没见过这个玩意儿

网友E:
只知道这个厂家,具体是什么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