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68)

楼主(2015-09-10):
RUNSTDBY1,任何AC中断源能唤西醒CPU。当CPU处于休眠时,single-shot比较只通过事件触发。AC也能在休眠期间使用,这时AC的时钟是失能的,提供给AC的电源是供着的(不关闭)。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略有不同并依赖于测量模式。
33.7.4.1 在休眠模式连续的测量
当一个比较器连续测量模式被使能并且GCLK_AC_DIG在休眠期间是失能,比较器将保持连续使能并且有异步功能。如果边缘匹配的中断条件被发现,GCLK_AC_DIG开始注册中断条件并且产生事件。如果在中断使能寄存器中中断使能(INTENCLR/SET),AC可以唤醒设备;另一方面GCLK_AC_DIG失能直到下一个边缘检测。在这个配置中滤波不可用。
33.7.4.2 在休眠期间的Single-Shot测量
为了低功耗操作,事件触发测量能被在休眠期间执行。当事件发生,电源管理器将开始GCLK_AC_DIG。比较器使能,在一个启动延时过后,一个比较被做,带有期望的滤波,并且合适的外设事件和中断也产生,如下图所示,比较器和GCLK_AC_DIG又自动失能,除非从休眠中唤醒系统。在这个配置中滤波是允许的。
33.7.5同步
处理CLK_MODULE_APBGCLK_MODULE之间的异步,一些寄存器必须当访问时被同步。一个寄存器能请求:
   。当写时同步
   。当读时同步
   。当读写时同步
   。不需同步
当执行一个操作需要同步,在状态寄存器同步忙比特(STATUS.SYNCBUSY)将被立即设置,并且在同步完成时清除。
如果一个操作需要同步执行而这时STATUS.SYNCBUSY1,总线将拖延。所有操作将成功完成,但是CPU将被拖延并且中断将挂起同总线拖延一样长。
下列比特需要写时同步:
。控制A寄存器中软件复位比特(CTRLA.SWRST
。控制A寄存器使能比特(CTRLA.ENABLE)
。比较控制寄存器使能比特(COMPCTRLn.ENABLE)
下列寄存器需要写时同步:
。窗口控制寄存器(WINCTRL)
参考同步章节的进一步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