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x5045的EEPROM写不进去,但是能读出来??

楼主(2015-09-10):
void wren_cmd(void)
{
    x5045_SCK_Clr;
    delay_us(5);
    x5045_CS_Clr;
    write_x5045(0x06);
    x5045_SCK_Clr;
    delay_us(5);
    x5045_CS_Set;
}

void wrdi_cmd(void)
{
    x5045_SCK_Clr;
    delay_us(5);
    x5045_CS_Clr;
    write_x5045(0x04);
    x5045_SCK_Clr;
    delay_us(5);
    x5045_CS_Set;
}

void write_x5045(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x,y;
     x5045_SCK_Clr;
     for(x=0;x<8;x++)
     {

         if((data&0x80)==0x80)
         {
             x5045_SI_Set;
         }
         else
         {
             x5045_SI_Clr;
         }
         delay_us(5);
         x5045_SCK_Clr;
         delay_us(5);

         x5045_SCK_Set;
         delay_us(5);
         data<<=1;
     }
     x5045_SI_Clr;
}

void x5045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    //给x5045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

    x5045_SCK_Clr;
    delay_us(5);
    x5045_CS_Clr;
    wren_cmd();
    x5045_CS_Set;
    delay_us(5);
    x5045_CS_Clr;
    write_x5045(0x02);
    write_x5045(add);
    write_x5045(data);
    x5045_CS_Set;
    delay_us(5);
    x5045_SCK_Clr;
    wrdi_cmd();
}
请各位帮帮忙,看看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
你怎么确定能写进去,首先确定硬件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认真阅读数据手册,看看时序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