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9-10):
最近用430f249自己画了块板子,iar编好程序,烧入单片机,晶振不起振,我X1接的是32.768KHZ,X2接的是16MHZ,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晶振周围的走线不要太近,会有干扰

网友B:
这个看下你的启动代码的

网友C:
电容是否匹配?软件是否配置正确?硬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D:
建议楼主先按照楼上的一项项检查

网友E:
烧入单片机,晶振不起振,不起振能烧进去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