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好盈高压电调专用 转速传感器 测转速的一个困惑

楼主(2015-09-10):
模块输出的是频率 ,我要测量的是无刷电机的RPM(转/min)  他们之间怎么去转换

网友A:
n=60/(P*f)

网友B:
那个应该是所谓的电子转速,实际转速还要根据电机槽极数去计算。

网友C(2015-11-08):
60f/P,f是输出三相交流电的频率,P是电机的极对数,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你要知道的,我没用过电调,你说的模块是什么不清楚,如果是霍尔,那么控制芯片会根据霍尔的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来计算速度,因为一个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弧度是已知的(s/t)就算出速度了

网友D:
无刷电机空载和满载的实际转数是和电调模块的输出频率不一样的,只要测量无刷电机的实际转数就行了,电调的设计输出频率是可以知道和计算出来的。

网友E(2016-04-17):
如果是无感无刷电调,而且你有示波器,可以测电调过零信号的引脚,用上升沿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来计算转速。

参考<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网友F(2019-12-11):
楼主还在吗?我最近想用电调测电机转速做一个控制,请问怎么读取电调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