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输入端NTC的作用

楼主(2015-09-10):
NTC电阻串联在交流电路中主要是起“电流保险”作用.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

网友A:
电流保险直接用保险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保险直接用保险么?

不可,保险有额定电流,超过电流就会烧断的。有时候开机瞬间电流是非常大的。相反NTC高电流阻断,但是是可以恢复的。等稳定了就会内阻非常低的。

网友C:
这个datesheet上有吧。

网友C:
没有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