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有大神用RD9Z1-638-4Li电池管理系统芯片吗?

楼主(2015-09-10):
我用的CodeWarrior 10.6,点Debug往板子烧写程序还是点Run烧写程序呢?点哪个可以看电压,电流值,温度值呢?用CodeWarrior 10.6连着14V稳压电源,插着烧写器,点Debug出现The connection chosen in the Launch Configuration Main Tab is unknow。有人知道这是为啥吗?

网友A:
run里面有program吧,就是下载程序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看这篇Get Start**: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on&fileExt=.pdf

你有没有加烧录器呢?烧录器用的是什么?
在CW中要在debug configuration 中选择对应的烧录器,并且配置好使用的烧录接口才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看这篇Get Start**: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analog/doc/user_guide/RD9Z1-638- ...

加烧录器了,烧录器用的是北京龙丘智能科技(LQ-USBDM)。不知道这个烧录器可不可以给638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里面有program吧,就是下载程序

10.6里面RUN菜单栏中没有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看这篇Get Start**: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analog/doc/user_guide/RD9Z1-638- ...

Get Star这篇**看了。我的烧录器和他的样子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会影响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烧录器了,烧录器用的是北京龙丘智能科技(LQ-USBDM)。不知道这个烧录器可不可以给638烧程序 ...

USBDM与CW结合,貌似是要对应的补丁包的。
你这个USBDM自带了补丁包吗?
这个你要问你USBDM那边了。
另外,选项调试接口在RUN->DEBUG CONFIGURATION中配置。
不是直接Prog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DM与CW结合,貌似是要对应的补丁包的。
你这个USBDM自带了补丁包吗?
这个你要问你USBDM那边了。

打开Debug Configurations窗口,左边有两个名字,一个是RD9Z1-638-4Li-SW_MM9Z1J638_Open Source BDM,另一个名字是RD9Z1-638-4Li-SW_MM9Z1J638_PnE U-MultiLink。我应该配置哪个呢?这两个有啥区别呢?我刚开始用飞思卡尔东西,多谢指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Debug Configurations窗口,左边有两个名字,一个是RD9Z1-638-4Li-SW_MM9Z1J638_Open Source BDM,另 ...

当然选择BDM的那个,然后下载试试。

网友C:
RE: 有大神用RD9Z1-638-4Li电池管理系统芯片吗?

大神在么,有问题请教,急等回复!!!!

网友C:
用RD9Z1-638-4LiUG出现这个问题,在用CW10.6编译时出现了这个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6里面RUN菜单栏中没有program。。。

是flash programmer,(闪电符号)

楼主(2016-05-15):
引用 网友A:
run里面有program吧,就是下载程序

我在用638.之前用着都能烧写程序,突然烧不进去了,提示错误见图片,你知道为啥不?D:\QQ\651016544\FileRec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flash programmer,(闪电符号)

之前用638烧程序都能进去,现在突然冒出错误:Error:Erase Command Failed.Operation timeout.Security area should not be programmed with a value that leads to irreversible secure,Protect villation error.Device MM9ZJ638_flash.你知道是啥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里面有program吧,就是下载程序

之前用638烧程序都能进去,现在突然冒出错误:Error:Erase Command Failed.Operation timeout.Security area should not be programmed with a value that leads to irreversible secure,Protect villation error.Device MM9ZJ638_flash.你知道是啥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看这篇Get Start**: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analog/doc/user_guide/RD9Z1-638- ...

之前用638烧程序都能进去,现在突然冒出错误:Error:Erase Command Failed.Operation timeout.Security area should not be programmed with a value that leads to irreversible secure,Protect villation error.Device MM9ZJ638_flash.你知道是啥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