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对220V交流电进行采样

楼主(2015-09-10):
stm32的ADC的采样范围是0~3.3V,怎么对220V交流电进行采样?负向的电压怎么采样?

网友A:
你当然要对220V隔离,降压,并且进行电平转换,使得-V为0v电平

网友B:
可以先降压到适合采样的范围

网友C:
额。先将交流转换为直流,然后降压,降压应该分两步,先降到15V,再降到3V,然后采集。。

网友D:
对交流电采集吗?交流转直流??

网友E(2020-06-06):
降压,转直流,这么做似乎精度很有限,推荐用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