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fft & ifft,希望大家探讨

楼主(2015-09-10):
最近用ST的DSP 库应用FFT:
ifftFlag = 0;
doBitReverse = 1;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x, ifftFlag, doBitReverse);
按照定义,输入x[] 对应的是real0,img0; real1,img1;....
[in,out]        *p1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2*fftLen.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对应STM32F429IG: 主频=180M,
测试结果:
1024-fft=: 14ms
4096-fft= : 64ms

感觉不对劲啊,有谁知道什么情况?

另外,IFFT 执行结果也是不对

ifftFlag = 1;
doBitReverse = 1;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024, x, ifftFlag, doBitReverse);

有高手出来说说吗?

楼主:
有成功应用经验者出来说说吗?  使用的是: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5.1/

网友A:
是不是浮点运算?浮点协处理器打开没有?

楼主:
经确认是因为浮点协处理器没有打开,打开后大概5ms.
但是 ifft 还是错误的, 不知道有谁有应用经验? 谢谢!

网友B:
fft的结果如果正确的话,ifft应该也不会报错才是啊

楼主:
真是疑惑啊,有ST 的人出来说说吗? IFFT 使用问题

网友C:
ifft 错误的提示是什么

楼主:
不是错误提示,是实际计算结果错误

网友D:
浮点协处理器打开没有

网友:
打开FPU,会自动实现那个浮点运算吧

网友E:
STM32运行ifft能运行起来吗

楼主(2015-10-11):
难道 官方也未验证过 IFFT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成功应用经验者出来说说吗?  使用的是: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5.1/

我是用这个函数的: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
1024个点FFT启用FPU,耗时是4毫秒。

网友G(2016-06-12):
我用ARM dsp lib1024点, F249 用时1.281ms.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