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三极管的问题20150910

楼主:
今天发生一个神奇的问题,如上图所示。问题原因是继电器不吸合,检测三极管b极信号正常,继电器正常,5V电平正常,控制三极管的b极为3.3V的电平;最终确定问题在8050三极管上。
因为这个板子是第二批做了,上一批功能正常,对比前后两批三极管型号,发现第一批三极管8050的丝印是J3Y,问题批次的8050三极管丝印是Y1;将J3Y的三极管替换Y1后,继电器工作正常了。原本仍为是这批Y1三极管有问题。后面查看电路图的封装发现电路板sot-23的封装管脚定义错误了,如图的错误封装,将集电极与发射机的位置画反了;也就是相当于把三极管贴到电路板上后,三极管的集电极接到地上了,发射极与继电器相连。
下面问题来了,用Y1的三极管继电器不吸合是正确的,为什么用J3Y的三极管继电器就能吸合呢?  将两种三极管都贴到封装正确的电路板上,它们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2015-09-10):
晶体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交换是可以工作的,只是增益下降,对楼主电路而言,需要更强的驱动。注意三极管的内部结构。

网友B:
双极型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掉换,三极管仍有放大能力。只不过此时电流放大倍数相当小,一般不超过10倍,而且耐压很低,对8050这样的管子通常为6V左右,至多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