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系列IO口模拟IIC 收不到应答信号,头都搞大了求解

楼主(2015-09-10):
采用SH79F1616 IO口模拟IIC 收不到应答信号,求解,搞了三天了,

楼主:
将应答信号前把SDA脚设为输入也试了,还是不行,找不到问题,请高手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或者SDA设为输入状态有问题

网友B(2017-03-24):
能把你的代码看看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