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能简单介绍下 四脚精密电阻的原理

楼主(2015-09-10):
    各位高手  我想做个测脉冲相位的东西

   电流其实也不大 也就10A的脉冲电流  脉冲宽度为50ns-1us
  这么窄的脉冲 用霍尔是无法测量的
   所以想用电阻测量法
  看到网上说用四脚电阻  所以来问问四脚电阻内部的结构是什么
  为什么会精度比较高 而且电感比较小呢

网友A:
所谓四脚电阻,和普通电阻并没有什么区别。区别仅仅是普通电阻两个引出端,所谓四脚电阻有四个引出端:两个电流端子,两个电压端子。
使用时,电流从两个电流端子引入,从两个电压端子测量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B:
四线电阻等于直接从电阻体上采样,这样可以消除铜引脚的电阻影响.
这种电阻也分线绕和金属箔电阻,线绕的还是有一定的感量的,箔电阻为平板式,用激光在电阻箔上刻槽调整组织,可以做到几乎无感.

楼主:
四脚电阻的问题是解决了
问题是如果我想放大这个信号,由于是脉冲会有很多谐波
运放的抗干扰问题如何解决呢 rc滤波肯定是不行的了 同时这也会带来相位问题

网友C:
因为采样线上电流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脚电阻的问题是解决了
问题是如果我想放大这个信号,由于是脉冲会有很多谐波
运放的抗干扰问题如何解决呢 ...

老老实实把你的需求讲清楚,坛子里面高手如云。例如你要测量的脉冲幅度宽度等等。
别听了几个名词就乱用,什么谐波,什么运放抗干扰,什么什么RC滤波。

至少,先搞清楚相位是什么。相位没什么可测量的,可以测量的只有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把你的需求讲清楚,坛子里面高手如云。例如你要测量的脉冲幅度宽度等等。
别听了几个名词就乱用 ...

什么和什么
这个要是讲清楚 那不要超过文字限制

这样吧 我把我要的东西和大家说下
目的 测量一个负载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
方法 在负载和连接线之间接入一个电流测量传感器用于测量电流,在负载两端连接一个电压传感器用于测量电压    此电压和电流传感器是在一块板子上

被测对象的参数是  脉冲电压100v  平均电流1A左右 脉冲宽度20ns-1us

采取的测量方法是 电流测量 采用精密四脚电阻测量流过电阻的电流产生的压降来判断电流值,采样电流的上升时间和采样电压的上升时间来判断相位差

问题:线路中的电感和测量系统的电感 在通过20ns的脉冲时会产生很多的时域震荡(频域当然也会有谐波),这些震荡会对后面产生干扰,而且这些干扰有可能是差模和共模共存。有可能还会引起运放震荡。如果补偿运放相位,对测量的精度是否有影响。以上是我的浅见。
  还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和什么
这个要是讲清楚 那不要超过文字限制

“采样电流的上升时间和采样电压的上升时间来判断相位差”
这样可测量不出相位差,只能测量出时间间隔。

“采用精密四脚电阻测量流过电阻的电流产生的压降来判断电流值”
测量时间间隔不需要测量电流数值。你是否需要测量电流数值?

“这些震荡会对后面产生干扰,而且这些干扰有可能是差模和共模共存。有可能还会引起运放震荡”
这些振荡并不会引起运放振荡。另外,不知道你所说“后面”是指什么。要避免这些振荡影响你测量时间间隔,只需要对放大后的脉冲整形。

网友D:
才用LED显示屏 www.sxwled.com    锡焊的原理   不用那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