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的带宽和摆动率讨论

楼主(2015-09-11):
感谢各位大神在另一帖子的指点,个人感觉有必要把问题单独列出再求教下:
   在计算OP的输出响应时,我采用傅立叶讲输入波形分解,然后看单独的各路响应情况,然后再叠加,以前经常这样分析。
   问题1:如今,我在想,如果还这样分析,那应该这么想-----当为大信号时,分拆开的信号应该按大信号来计算输出放大(即用SR指标)。当为小信号时,分拆开的信号按照小信号(带宽)来计算输出。因为OP的“静态工作点(大概这么模糊地说)”被设置成大信号模式和小信号模式了。。。。???
  问题2:如果按照这样来分析当大信号输入时,那带宽几乎纯粹就是浮云。。。。????
  问题3:带宽也就用于输出小幅度摆动时用用了。。。。。????

  问题4:如果问题2和问题3成立,那这下彻底纠结了----OP的带宽那一套公式能否应用于大信号时?打个比方,大信号输入时,OP稳定性还受小信号带宽理论相位余量等支配?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也说不清。平时,我就像你说的,小信号时用BW衡量;大信号时用SR衡量。

我想,小信号时也可以用SR,并且与带宽有一定的关系。

大信号时,用带宽确实不够严谨。因为此时已经不是线性电路了,除了输入频率,还要产生新的频率,也不能用简单的相位裕量什么的衡量稳定性了。

网友B:
设计时,两者都满足就对了,把它们当作完全独立的参数也是可以的。SR和带宽之间的关系貌似大SHI有套独特理论:lol。

网友C:
分立件设计者用不着往下钻了,这些理论是IC设计师的研究范围,你们只要知道我想要/需要多大的GBW/SR就够了。
用百度/维基百科搜,只能搜点基本定义,系统性的专业理论搜不到。

网友D:
大信号是受制于电源电压和电流元饱和的限制。

谢谢大家!

如果不考虑电源电压和电流元饱和以及晶体管的非线性问题。

那么就是小信号带宽了。

如果输入信号足够小那么就可以几乎不受电源电压和电流元饱和的限制就是小信号的频率特性也可以看作线性的。

但是当输入信号幅度增大后。

电源电压和电流元的饱和作用就开始起作用了。

压摆率肯定受电源电压的限制。

即使电流元电流不变随着电源电压的增大压摆率是增大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然而压摆率的概念是一阶电路的概念。

谢谢大家!

对于实际运放电路来说并非正确。

即使所谓的单极点开环频率特性的运放其本身依然不是一阶的仅仅就是可以保证稳定性而且其本质是至少2阶的仅仅就是高频极点远大于穿越频率而易。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真正的压摆率计算应该用上升或下降沿的10~90%的上升下降时间来代表。

谢谢大家!

因为没有真正的开环为一阶的电路都是2阶以上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频率补偿的问题。

谢谢大家!

可以放心地用小信号的频率特性。

而不必考虑大信号问题。

因为这是由于电源电压和电流元的饱和作用居然可以更加容易地稳定。

也就是说小信号不稳定的电路。

因为电源电压和电流元的非线性问题而反倒可能稳定。

就更不用说小信号稳定从而大信号就更加稳定的问题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点评):
以上几点,大湿还是比较到位,要肯定,不要多用谢谢大家,还是一位好同志。好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