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三线与四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9-12):
4线SPI包括SCLK、SDO、SDI、SS,用在多机模式中,而3线SPI仅包括SCLK、SDO、SDI,没有SS;

网友B:
区别就是一个是全双工,另一个是半双工。

网友C:
4线 SCLK、SDO、SDI、SS  SS->CS吧,就多个片选

网友D:
线接口:包括SCLK、SDO、SDI、SS;3线接口:包括SCLK、SDA、SS。所以3线和4线的不同在于,4线接口可以实现的是master in和master out。但3线只有master out。不管是3线还是4线,SS是必须有的。master使用不同的SS信号可以连接多个salver。

网友E:
四线制是同时可以input 和output,因为有MOSI和MISO 。很多的芯片是三线制只有一个DIO,同时负责输入和输出。

网友F:
SPI总线的应用需要分情况的,如果从设备只是接受信号,Data信号只需要有SDI,如果是既有输入也有输出就需要同时包含SDI,SDO。

网友G:
SPI比较混乱,主要是没有标准的协议,只有moto的事实标准。所以衍生出多个版本,但没有本质的差异。
常见的SPI信号有:SS片选、SCK同步时钟、MISO、MOSI(也有叫SDI、SDO的)数据输入和输出,还的有包括DCX命令数据选择。
有些地方,譬如小屏,只写数据,可能只用到了 SS、SCK、SDO
也有些场合,会用到SS、SCK、SDI、SDO、DCX ;
具体需要查看规格书,个人认为 三线、四线 不是指片选或数据少了,而是指DCX,三线是利用数据线来传输DCX信号,而四线有单独的DCX管脚。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SPI没有标准协议,所以应用时需要仔细核对主机、从机器件规格。

网友H:
4线SPI包括SCLK、SDO、SDI、SS,而3线SPI包括SCLK、DATA、SS,其中DATA负责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I:
请问一下,IO模拟的可以用中断来接收和解析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