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PA1和PB1外部中断是不是冲突了?

楼主(2015-09-11):
两个IO都接了一个按键出来,单独开启中断的话可以进去,同时都开就进不去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两个公用一个中断源,因此是不可以都开外部中断的。Px1同时只能有一个开外部中断

网友B:
这个中断是组响应的,一次只能相应相应的一个口线的。

网友C:
这个肯定是有冲突 的,,需要分时段分别响应的。

网友C:
但是还是一个中断单元进行相应的,,所以同一时间不可能响应两个这样的中断的。

网友D:
LZ没仔细看手册,PXn同一时间只能响应一个中断。

网友E:
使用外部中断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1号脚的中断是由一寄存器选择某一触发引脚的,同一时刻只能存在PA1或PB1,不能两个或多个同时存在。实在需要,只能设一个定时中断,进去检查引脚的状态。

网友F:
你进入后采用查询的方式进行判断即可。

网友G:
这个同时是不可以进行相应该外部中断的。

网友G:
在硬件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要么 想用的话,只能是分时用的。

网友H:
这个的却会发生冲突的,,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的,,这个需要在硬件设计得时候就注意的。

网友I:
你这么做是不可以的 ,你把中断向量分给PA1以后,PB1 你再分给PB1,要不是没反应,要不你就是根本分不出来是那个,因为所有的A0口线的 外部中断的 所有东西都是公用的。

网友J:
这个中断时按照组来设计的,刚好PA1、PB1处于第一中断组中的,所以不能同时响应的。

网友K:
一般在硬件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中断线的占用问题

网友L:
我一直以为是不冲突的,那如果不用外部中断,而用GPIO中断呢?

网友B:
这两个不能同时相应的,这是属于一组中断控制的

网友G:
这个需要分时应用的才可以的,同时开启的话的确是不知道该响应哪一个中断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