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911】定压DC-DC能取代QA电源做IGBT驱动电源吗?

楼主(2015-09-11):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金升阳IGBT驱动器专用电源QA系列能用定电压输入的DC-DC模块代替吗?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原因如下:1.由于IGBT工作于高压场合,且一直会存在高达上千伏的母线电压,所以也要求IGBT的供电电源满足高隔离电压的要求。
2.因IGBT的驱动电流一般会在5A以上,且在IGBT开通与关断过程中会需要很大的瞬间电流,一般该瞬间大电流会由电容来提供,所以要求IGBT的驱动电流能够有很大的容性负载能力。
3.因IGBT的开通与关断的工作电压有很大的范围,所以对电源精度的要求也不高。
4.低隔离电容,主要是考虑电源的抗干扰,避免输入输出间的干扰通过电容耦合到另一侧。由于在IGBT的使用场合下,这种高电压尖峰的干扰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要求电源具有很小的隔离电容。

网友B:
不可以,因为IGBT驱动是通过两个大电容来提供大的驱动电流的,而定压的容性负载能力一般较小,而QA电源具有更大的容性负载能力,更低的隔离电容(10pF),更高的隔离耐压(3000VAC),适合IGBT驱动应用场合。

网友C:
NO
1,绝缘效果达不到要求
2,抗干扰能力有限
3,对于负载类型的要求不同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D:
不可以!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东西。。。应用场合,对应负载,工作原理差距太大。。。

楼主:
【参考答案】建议不要。
因为IGBT 驱动是通过两个大电容来提供大的驱动电流的,而定压的容性负载能力一般较小,而QA 电源具有更大的容性负载能力,更低的隔离电容(10pF),更高的隔离耐压(3000VAC),适合IGBT 驱动应用场合。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