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Slew Rate(SR)....

楼主(2015-09-11):
(无正文)

楼主:
再看个“维基”:

摘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Slew_rate

楼主:
SR,一个时域参数(线性和非线性都可);
BW,一个频域参数(通常采用线性模型近似)。

网友A:
请教楼主:
   好多人大小信号总是伴随SR和BW讲,我的疑惑:
1),大小信号如何界定?如果没有定量,这样讲法就含糊不清。
2),SR和BW的大小信号之说的根据?
    由于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答案,所以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好多人大小信号总是伴随SR和BW讲,我的疑惑:
1),大小信号如何界定?如果没有定量,这样讲 ...

1),大小信号如何界定?如果没有定量,这样讲法就含糊不清。

没有严格的定量界定。“小信号”一般界定为采用线性模型情况下,其高阶(次)项可以忽略不计。

2),SR和BW的大小信号之说的根据?

同样以线性模型下其误差是否可以忽略为准则。

楼主:
此外补充一点:

无论是SR或BW,其都是作为器件的“界面参数”,具有相应的测量准则或规定(可以理解为其定义)。所以,这些参数绝不是什么IC设计者所独有,而这恰恰是IC设计者和使用者所共有的器件界面

网友A:
多谢。
按照您的回复,按照我的水平的理解:线性作为大小信号界定的基础,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
按照您的回复,按照我的水平的理解:线性作为大小信号界定的基础,是否可以? ...

给个例子看看:

    y = a x^2 + b x        (b不等于零)

按线性近似

    y1 = b x

绝对误差是

    (y - y1) = a x^2

相对误差为

    (y - y1)/y = a x / (a x + b)

可见,只要给出相应的误差条件,就可以确定x的具体大小信号界定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好多人大小信号总是伴随SR和BW讲,我的疑惑:
1),大小信号如何界定?如果没有定量,这样讲 ...

哈哈,告诉你业界常用标准:
t>Tslew,则小信号模型有效!Tslew怎么求是另外一件事。

这个东东公式太多了,在我准备的材料里,耗时近1小时。

网友B:
倘若把晶体管大小信号模型条件往这里硬套,那就。。。。

网友C:
在、接近SR时,此糸统已不是线性糸统,不能用虚短概念,属于开环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接近SR时,此糸统已不是线性糸统,不能用虚短概念,属于开环性质。

“线性”无关乎“虚短”与否。

网友A:
多谢8楼和9楼的回复。一看公式就晕,要多花时间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8楼和9楼的回复。一看公式就晕,要多花时间理解。

这里,没有什么公式,注意看清楚首帖的那个数据表。

至于小信号模型(即线性近似),建议看看《高等数学》中的泰勒展开。其它的,基本是忽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什么公式,注意看清楚首帖的那个数据表。

至于小信号模型(即线性近似),建议看看《高等数 ...

对于高速信号当然希望能够选用SR大的运放
但是如果,我用四级放大,每一级放大20倍,10倍10倍,5倍。这种级联。当然做交流耦合,第一级还要反馈上加电容做低通滤波器,
信号频率500KHz,那我选择SR应该如何选择?怎么计算呢?

楼主:
给个上面“维基”的特写:

看清楚了吗?

此外,注意运放数据手册中相关参数的测试条件。

网友E:
先顶下,晚上回家想想。

网友D(2015-10-13):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什么公式,注意看清楚首帖的那个数据表。

至于小信号模型(即线性近似),建议看看《高等数 ...

按照这个公式,第一级如果信号100uV,频率500KHz,算一下:
SR≥2X3.14X500X10三次幂X100X10负六次幂  结果是314V/S
如果单位是V/uS 那这个值314除以10六次幂,

岂不是非常小的一个值,任何运放都适用了吧?!!